梅捷SY-I5G41-L 不跑码

楼主(2014-01-04):
现在我手上有两块梅捷SY-I5G41-L 的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bios刷了,cpu、内存也都换了还是不行。求思路啊!!!!!
cpu

网友:
试一下干桥

网友:
用刮刀,刮刮主板cpu座子的针脚,用橡皮擦擦cup的针脚,有时氧化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