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E15显示器采用TD2120L+RTD2025L怪现象明天要预热3分钟

楼主(2014-01-04):
一台长城M9WE15显示器
用TD2120L+RTD2025L    现象非常怪,每天早上开机显示器闪蓝灯,预热三分钟后一切正常。每天都要预热3分钟后一天都正常。个电压正常,5v  12V 电容全部换。故障依然还是一样。
那位高人遇过同样故障

网友:
预热的时候5v  12v  不正常码?怎么更换

网友:
电源芯片旁边的持续供电电容换下看。

网友:
直接改电源板  试试

网友:
也不至于电源吧,就是早上第一次开机使用出现这样的问题,电源电容5 v12v   全换,不正常时根本没时间测量
就那几分钟就正常了。

网友:
闪蓝灯时,电源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拔掉VGA线,会出现无信号屏幕显示。查上VGA线就闪蓝灯,黑屏。几分钟后就正常了。

网友:
额额,这样也行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查稳压电路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AOC 17寸的,插上电要5分钟左右才亮。打开检查25V470uF电容怀孕了。换掉后就好了。楼主遇到这个5V12V正常,电容也换过,就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几分钟后才亮,说明有元件要通电一会才能正常工作,一般都应该是电容充放电不好引起的吧。

网友:
供电电容问题吧.

网友:
觉得还是供电问题,除了电源板,也要检查主板上比如5V,3.3,或者1.8V在蓝色灯闪烁時是否波动

网友:
估计是某一个电容可能坏了

网友:
原因很多,多数是热地端电源管理芯片VCC端的供电电容容易变小所致,一般这个电容是50V22UF,50V10UF。更换即可。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次级+5V+12V滤波电容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