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Y450集线器电涌维修

楼主(2014-01-04):
大清早的接一客人联想Y450机器,说是在同行换过USB接口后用不了。机器有3个USB口,原来侧边的可以用,换接口后也用不了。开机进系统后接鼠标出现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以前有修过同样故障,换南桥后修复。判断南桥坏,从料板上取下IBM南桥,做好BGA后开机正常,进系统还是报错,插U盘开机报0701: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bus :00h dev:1ah fun :01h/port :00h 。换另一个接口开机不显示,电流到2A。因为是料板上的南桥,怀疑有问题,在从一片显卡焊盘掉点的料板上拆一片换上。开机还是报错。看来问题不在南桥上面了。测5V对地500多,两条数据线对阻值也一样。那么故障应该是在USB限流保护电路上。打开图纸找到CN7,CN11

CN7的5V供电由U35产生,测VIN有5V供电,EN无电压,接U盘有0.7V。OC有3.3V。OUT有5V输出。EN无电压。EN由南桥产生,过822排阻,过R576 0欧电阻加到U35的4脚。测R576两端无电压。查USBPWR_EN1#至R377

测R377一端有3.3V,一端无电压。正常南桥应该有高电平发出来吧。南桥还是坏的?都换过两片南桥了,先不管了,USB_OC电压经过822排阻。换822排阻无果。测USB_OC#0,1,24,6,8,9,10都有3.3V。这个电路设计应该是某一项USB_OC无电压会报错。而USB_OC都正常。而南桥已经换过两片,就是无USBPWR_EN1,不想在换南桥,此时思路有点短路了。手上还有机器等着修。就先放一边。机器修好后在来修这机器,插CN7,开机2A不亮。发现鼠标不亮。前面开机插的U盘没有注意。测无5V电压,换CN11开机2A无显示,测USBP8- USBP8+竟然有5V的电压,OH MY GOD。有短路?但是对也都正常啊。OC正常,桥换过两片。也有5V电压。突然想起客人初始故障是USB口有问题,换USB口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难道故障在USB口上,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USB口一定是换反了,插U盘竟然5V对地,怪不得2A不亮机。仔细检查下确实是USB口换反了。5V对地导致USB保护,报错。上下罪魁祸首的片片

下面是换好后的片片

有发现没有?换好USB口,开机无报错了,直接出现U盘引导画面。在去测EN信号还是0V,这里就有点不解了,EN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怎么会没有呢。不管了反正U口都正常能用了。取机时听问了下客人,同行这机器搞一天没搞好,放弃了……。唉,一个USB引发的血案,就因为粗心。文笔不好,将就点看看吧。祝兄弟们2014财源广进!

网友:
粗心惹的祸啊,呵呵,楼主早发现是反的就不会了,不过5v直接对地了还不保护吗?还能到2A?上家一修哥也是个高手,现在“高手”实在太多了,什么都不会都能说是芯片级维修,然后拿烙铁风枪乱吹一通,好了,吹得乱七八糟,发现已经没法子了拿给你,真的是太多这样的了,后面的人要收拾残局

网友:
哎。维修要细心,相信LZ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还不错,最后修好了

网友:
粗心的人真多

网友:
小问题引发大故障,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有些违背常识的错误是有意?无意?

网友:
EN1#说明低电平开启

网友:
对的 应该是低电平开启,已经开启了。

网友:
换接口的机器伤不起啊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换接口的时候都不测一下的吗????看反没反,我没会都要先测了在换的!!!!!

网友:
楼主要记住所有带有#的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A:
这个en信号,是低电平开启,其实就是usb装反了对吗?

网友B:
换反了?看那两个接头是一样的啊?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很细心的哦,搞好了就可以哦

网友:
干咱们这行的要的就是细心啊

网友:
还好虽然换反了并没有吧故障扩大! 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反了?看那两个接头是一样的啊?

看来你也没有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n信号,是低电平开启,其实就是usb装反了对吗?

对的,这个问题就是USB接口换反了,导致5V对地保护

网友:
来自: 上海 来自 上海
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bus :00h dev:1ah fun :01h/port :00h英文意思是过流了,要是我会问,换接口之前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没有,那把换上去的USB口拆了再测,因为我会想万一是USB接口内部有连锡呢?(如果真这样那南桥100%挂了,因为5V跟数据线短路直接进南桥了)拆了能亮至少说明南桥是好的。如果拆了接口还提示,那跟接口也没关系了,顺藤摸瓜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