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AMD芯片组 有触发,屏无显示

楼主(2014-01-04):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跑到1.6A左右掉到1.0A,在此之间来回摆动,屏无显示。经排查是北桥虚焊,重植北桥,故障排除。维修当中遇到过好多,AMD芯片组的笔记本,都是因为北桥虚焊引起的,几乎成了通病。以至于凡是看到C壳上有AMD的标志的笔记本,首先想到的是北桥虚焊,直接干北桥,成功率蛮高的。

网友:
这amd还是真是多NB虚焊的,不错

网友:
AMD的北桥,也爱坏

网友:
我修过的4416S基本上都是显卡虚焊,不过AMD芯片组的北桥开焊几率比显卡要大。

网友:
还有CMOS电池

网友:
CMOS电池也是AMD芯片组的一个通病(很多机器CMOS电池么有电无显示)

网友:
这种故障 是常见的~

网友:
不错,这个机是这个通病

网友:
AMD的北桥  容易虚焊

网友:
基本 AMD 的 差不多 就北桥  BIOS   CPU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