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无法进入BIOS 按F2 F12 一点都没反应 无法做系统

楼主(2014-01-04):
联想G470 无法进入BIOS 按F2 F12 一点都没反应 无法做系统

网友:
用USB键盘试试。

网友:
你不会拆硬盘到台式机去ghost啊

网友:
第一可以用外接光驱,2在系统里用硬盘安装器装,3把硬盘拿出来Ghost

网友:
是不是键盘是坏的哦?

网友:
是BIOS 的问题啊`写过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外接键盘。。。tinkpade40的机器我遇见的十台都有九台这几个键不灵。。。。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装进去,到这台机器上解压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