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壹次遇到HP515修NB後開機報不支持的無線網卡ERROR!

楼主(2014-01-04):
此機原本故障是開機不顯,於是直接做BGA 北橋,事後通電開機發現報無線網卡ERROR,..........

論壇上到處都找過ㄌ,沒有這樣的問題,511的有!連續換ㄌn個WLAN都不行!

                   後來沒招ㄌ,刷ㄌbios後搞定!

                     小問題 高手略過......

网友A:
看你的字体,一点意思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字体,一点意思都没用

這是台灣人用的,有意見找它們去! 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多了

网友B:
你的字体我好多不认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字体我好多不认识

呵呵。。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摸一样,焊了北桥,报104. 这BIOS损坏的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摸一样,焊了北桥,报104. 这BIOS损坏的太神奇了。

呵呵呵,,是吗!?你也遇到过吗?是不是也是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摸一样,焊了北桥,报104. 这BIOS损坏的太神奇了。

最后你刷BIOS搞定了吗???

网友:
最后在桌子上找到了个HP的网卡,估计是装错了,东西太乱

网友E:
我又见到这样的帖子了,估计以后啥机子报无线网卡错,先刷bios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又见到这样的帖子了,估计以后啥机子报无线网卡错,先刷bios先了。

不,应该是我说 我又见到你了!你连续访问我3条帖子,哈哈

网友:
这机器的BIOS容易坏。

网友:
HP就喜欢在无线网卡上弄一个 他们自己的硬件ID 你换了就不识别了。你加焊北桥应该是跟这个没关系啊,虽然跟PCIE总线有点儿关系吧。但是不至于丢硬件ID  很不解!

网友:
HP有网卡白名单吧,刷BIOS学没有试过,都是买原装网卡回来搞定,现在的维修费经不起折腾

网友:
这个神机修了不少了,,好多怪问题最近碰到几个到还行都是通病加点不显,加焊都简单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

俺是现代人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