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1-04):
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客户拿过来说不亮,我通电但可以触发首先我就按套路测试卡伺候,然后就把各个桥供电量了一边都没问题啊,就刷刷BIOS,换CPU但觉得没道理啊RST都有了抱着试试吧,但问题依旧,就打CPU到北桥AD线也正常啊没办法做做北桥,做完北桥通电还是没效果,心里不服就再来测测电压,只要是场管都不放过,终于找到了显卡PCI的槽子旁边一条场管子电压只有0。045,他受控FP6321A,一想肯定是他挂了就摸了摸一摸就冒烟了,当时狂汗是因为被烫到,就找了一个9214替代再测测有1。几V心想这下应该包亮吧 通电还是不跑但我还是 信心十足,是不是开始刷BIOS的原因又刷回来通电OK

网友A:
后面的话没看明白  啥 意思  尤其 最后一句

网友B:
楼主细心啊,你怎么根据说是他受控FP6321A的呀?用二极管档测的?能跟小弟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话没看明白  啥 意思  尤其 最后一句

其实我刚开始刷BIOS是误区换个6321电源管理芯片因该就OK了,刷BIOS前我先备份原有的BIOS,最后我把原有的BIOS刷回来就开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心啊,你怎么根据说是他受控FP6321A的呀?用二极管档测的?能跟小弟说说嘛?

这个问题问的很没营养啊,方法有很多场管的控制极和FP6321相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心啊,你怎么根据说是他受控FP6321A的呀?用二极管档测的?能跟小弟说说嘛?

跑线路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心啊,你怎么根据说是他受控FP6321A的呀?用二极管档测的?能跟小弟说说嘛?

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3483-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看看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3483-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 ...

什么呀?里面被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很没营养啊,方法有很多场管的控制极和FP6321相连啊,

哦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呀?里面被删除了

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3483-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xconn N15235主板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3483-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 ...

哦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