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有没有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4-01-04):
如题,LED屏有没有通用驱动板?

网友:
过两年就要修LED了 有没有大神展望一下前景- -?

会不会是通通换板.......

网友:
要正确理解LED LCD  可能LED 更多的背出接口.不是直下接口.只要结构上能搞定的照样可以换板子

网友:
并不区分LED屏,,,

网友:
屏都差不多  , 我都改了好几台了  ,   就是背光光源不同   ,解码部分用通用版没问题,背光部分就要买led高压条,改好后    效果还不错,维修费还收的高些,就是组装固定不好弄

网友:
LED高压条和是12V供电吗

网友:
路过,看看看,凑个热闹

网友:
LED也是19V供电, 升压后点亮LED的电压是27V  现在苹果的笔记本把升压部分做在了主板上,从屏接口处就可以测到27V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