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二修机不触发及通病维修!

楼主(2014-01-04):
    昨天接修一台华硕K42JR 客户描述在其它地方修过,没有修好!我拔掉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0.02不触发!于是就拆开看了一下,问题主要有三点:1   上家从PR8903处飞了一根线到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子!2    在屏接口附近加了一个电容(一端接地,可能是怀疑此处滤波不良)!3   EC被焊的面目全非!
    好的,看到故障让让客户留下机器,开个单子走人了!开搞吧!首先测了一下各大电感发现PL8103阻值为0!找到故障一个,然后就先搞这个吧,断开电感后极,为了节省时间,就用电流烧了一下,南桥很烫,EC很烫,明显EC和南桥都挂了,更换吧,更换以后再测PL8103阻值为130多!这还是不太正常!这个板子3V电感正常就为300多的样子!
    上电待机0.2比之前还大了电流,于是用手摸主板的各个地方发现网卡很烫,取掉OK!阻值恢复300多,正常!上电,3V,5V没有产生,好吧,再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VREG3和VREG5对地阻值偏低!因为此两脚都短路,不用怀疑肯定是芯片挂了,由于手中没有此件, 以前换过,此芯片和51125是通用的!
更换一个51125阻值恢复正常!上电3,5V产生,自动触发上电亮机!
   装机测试,风扇狂转,进系统用大师测一下CPU直接99度,靠,想到了刚刚有换PCH  HM55    记得论坛里有人说过,换HM55要重刷BIOS!对照K42JR 在论坛下了一个,风扇正常了,温度也降为了50度左右,很给力!以为OK了,就放在那里测了一下午,以为OK了,打电话让客户来取机,客户来了以后,关机试了一下,再开,开不了了,我晕,电流上到1.4左右,靠,这不是传说中的此机通病吧!又多开几次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真是通病!有人说换MOS管,有人说换芯片。。。。。。后来看到了一个贴子讲换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我就换了它吧!上电每次都OK!
    PR8306 实测阻值为5欧姆,电路图上为18欧姆!更换了这个电阻!
     至此维修暂时结束,但有两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已发现多台别人修过的这个机器,总是在这两个地方飞线,不知是何用意?(1   上家从PR8903处飞了一根线到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子!2    在屏接口附近加了一个电容(一端接地,可能是怀疑此处滤波不良)!)

网友:
图片有点小,看不大清楚!

网友:
不错啊!你把这机器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对ASUS的机器太给力了

网友:
这机器不亮机是个难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高手啊

网友:
图片放大全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