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网卡怎么改

楼主(2014-01-04):
     大侠们接改网卡是1.2.3.6角,怎么认他是1.2.3.6角啊这个上面没有标识

网友A:
一般从RJ45插口的右边数起,或者找个TP-LINK的路由器插孔对照一下,有很多路由器的网线插孔都是1、2、3、6四根线,百度一下“RJ45接口图片”,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从RJ45插口的右边数起,或者找个TP-LINK的路由器插孔对照一下,有很多路由器的网线插孔都是1、2、3、6 ...

大哥发个图片你能帮我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