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1-04):
手里有一台佳能FC290的复印机,故障现象,复印出来后一半清晰一半模糊,换过硒鼓,问题依旧,调曝光,高浓度均不行,从旧的机器上拆个扫描器,换上,问题依旧,扫描器擦过,不行,现在有点没辙了,请指教啊!~
佳能

网友:
感光鼓有没清理过的,主要是走纸通路

网友:
你看一下打印正常么 打印正常的话那就看走纸路径 打印不正常的话 那就看看 激光器是不是脏了 解决完了 告一下我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这个机器是模似机不存在激器,他是靠爆光灯管发光到原稿上,经过三片玻璃将光反到硒鼓上!
所以要检查一下充电 反光镜 转印辊
如果需要维修手册可以加QQ要:86166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