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 MHB 没资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4-01-04):
一开始有一个场管短路 集显不能用 能开机就是进PE重启,又换了一个cpu在35哪里跑不过去 由于cpu都是i3G53O的没那么多 现在开机不跑码了 跪求高人指点 因为是朋友的没办法只有向大家求助
cpu

网友:
哪位有经验的 帮帮忙啊

网友(2016-12-15):
我的板子不断重启

网友:
裸板进PE重启的话试刷一BIOS吧,上高端点的U就刷版本高点的BIOS,以前有个笔记本刚开始不开机,刷BIOS好了,但也和你的一样进PE就掉,桥都干了也是一样,后来还是找个旧点的BIOS刷上去好了,刷BIOS还是一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自己对下哪个电压不够或者哪个信号不太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