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上不了网难题啊

楼主(2014-01-04):
华硕H61主板上不了网,本地可以连接,可以进入路由,可设置路由。看上去什么都正常,就是上不了网,上不了QQ。系统没有问题,因为做了好几次 ,在PE下也上不了。换内置、外置网卡也都一样。是不是主板芯片的事。

网友:
华硕主板假如刷BOIS的话就有这种情况加MAC

网友:
MAC地址没了

网友:
外置网卡也如此怎么解释

网友:
那只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昨天把晶振25焊下来,外接网卡又可以上了。但把板子装上后,又不行了,把板子又检查一下,机箱板子都很正常。把晶振又装上,板子装好,现在用板载网卡又可以上网了。试好好多次都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