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跟PSON之间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1-04):
5VSB跟PSON之间的电阻起什么作用?我看一般都有,能给解释的清楚点吗?本人水平很低,也很笨!

网友A:
上图电阻是22k欧  如果电阻损耗到6k欧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100K的电阻都没问题了兄弟,怎么看你总是问这些无聊的东西,我很替你无语如果没有5VSB提供上拉你电脑一通电不是自己就开机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在实际维修中用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K的电阻都没问题了兄弟,怎么看你总是问这些无聊的东西,我很替你无语如果没有5VSB提供上拉你电脑一通电 ...

不太可能吧,即使没有了上拉电阻,电压也应该不被下拉了呀(电源的绿线本身就有高电平啊),怎么会自己开机呢,有上拉电阻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做到万无一失

网友:
这个电阻我看不怎么想上拉样

网友:
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哪位高手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吧,即使没有了上拉电阻,电压也应该不被下拉了呀(电源的绿线本身就有高电平啊),怎么会自己开 ...

同意,确实是这样,我说的太急切了,哈哈,保险起见不错

网友:
哥们,首先快关电压是由紫线发出的,绿i线是在待机开机正常触发后,将绿线拉为低电平后,然后所有供电输出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具有保护芯片的作用吧

网友:
起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呵呵  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电阻是22k欧  如果电阻损耗到6k欧 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电阻是让开关针有5VSB的待机电压。如果你把他拿掉。那么开关针就没有5VSB的待机电压。那么请问这样的话你在点开关的时候开机如何发出一个“高低高”的信号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K的电阻都没问题了兄弟,怎么看你总是问这些无聊的东西,我很替你无语如果没有5VSB提供上拉你电脑一通电 ...

如果没有5VSB的到开关针的话是不能触发。而 不是一上电就自己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R416(22k)是一个上拉电阻,它在这里的作用是起提升PSON信号驱动力(触发模块至ATX座的14脚 ...

大师傅说得明白,学习了!

网友(2014-02-19):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R416(22k)是一个上拉电阻,它在这里的作用是起提升PSON信号驱动力(触发模块至ATX座的14脚 ...

开机后pson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要虚心耐心的说嘛,既然有问题,就要鼓励

网友:
不上啦哪来的高点评

网友(2014-05-09):
万无一失个球,没有上啦,哪来高电瓶!

网友(2016-03-01):
是的。好久美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