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SONY!开机十多秒才亮,自动进BIOS,退出死机,不引导任何设备!

楼主(2014-01-04):
                                        型号如图所示

                                     开机十多秒后才显示LOGO画面!

                                        显完LOGO后立即自动进入BIOS!退出BIOS后就死机!不退出不死机!

                                        开机上电电流截图(此处位置停留几秒。。。)

                                            此处电流已经亮机!

       拆开裸板试机,一样的效果,放电也不行,CMOS电池电压正常,主板未曾被修过,也无进水的痕迹!找图纸没有,所有的电压均正常,CPU,内存条均已换过!还是那么的悲催!呵呵,,迅维的高手们,你们都在哪里?!!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独显!难道你没修过这么经典的机器吗!?、???

网友:
我也建议先刷BIOS

网友A:
取下所有外设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所有外设再试

已经取完了,裸板试的啊!

网友:
要是有BIOS我也不会来这里了,,呵呵

网友:
刷BIOS,同测量BIOS外围时钟,片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也是BIOS

网友:
这个还真是特别啊,没有bios刷,也真够蛋疼的!死机后再测所有电压看能不能找出些端倪了

网友:
什么机子啊。mbx-xxx多少

网友B:
这个bios满大街都是,仔细搜搜,看板号来找bios。对了,能认外设不

网友C:
恢复BIOS出厂设置了吗?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满大街都是,仔细搜搜,看板号来找bios。对了,能认外设不

能认哦!怎么了?难道你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BIOS出厂设置了吗?不行就刷BIOS。

当然恢复出厂设置了啊,晕!BIOS不好找啊

网友D:
到论坛下啊  再没有就在线升级啊  放到座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论坛下啊  再没有就在线升级啊  放到座子上

在线升级?怎么升?说的到轻巧

网友:
看样子只有刷BIOS一条路可走了啊,象是疑难杂症哦,维修好了记得通报一下.

网友:
曾经修有一台,键盘有几个键有问题,可拆下键盘来检测又是OK的,我同时换了新键盘也是一样故障,后来怀疑IO,可换了7个IO故障依旧,后来把测量键盘接口依然OK,晕,换了一块绝对性的好板,故障依然,我要崩溃了,老师都说奇怪了!后来只好退客户了,唉,没脸加崩溃

网友C:
裸板加电试过吗?

网友:
南桥好像也会引起吧

网友:
上官网看看有没BIOS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老大,我不是说已经换过CPU了吗!难道你没有仔细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裸板加电试过吗?

我晕!大哥,你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帖子内容

网友F:
自动进bios说明电脑误识别到F2信号,而F2信号脚是非通用脚,不由bios程序定义,所以有可能是EC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动进bios说明电脑误识别到F2信号,而F2信号脚是非通用脚,不由bios程序定义,所以有可能是EC损坏

瞎说!有何根据!听起来貌似有点像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瞎说!有何根据!听起来貌似有点像是真的

你可以查看EC所有的键盘引脚定义

网友G:
我有个三星Q470也是按开关8秒左右才亮,没思路了,望高人指点!

网友H:
主板的聊号 、版本,你会看么?会看的就在淘宝上买个BIOS文件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的聊号 、版本,你会看么?会看的就在淘宝上买个BIOS文件 刷BIOS

在淘宝上买BIOS文件?是软件还是数据下载什么东东??什么都可以在淘宝上买吗,是不是笔记本全部BIOS和图纸都可以在淘宝上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三星Q470也是按开关8秒左右才亮,没思路了,望高人指点!

你那个只要不影响使用,管它几秒啊

网友I:
你一直这么问是解决不了的,既然没bios,又不愿意花钱买。就先加焊下南桥,这应该是IBM吧。那个容易坏。我记得这板子集显也不到200块吧。你可是铜牌维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一直这么问是解决不了的,既然没bios,又不愿意花钱买。就先加焊下南桥,这应该是IBM吧。那个容 ...

加焊南桥有风险啊?要是出问题不亮了,到时候就说不清了,客户肯定不乐意啊,因为之前机器是可以点亮的,做的不好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晕!大哥,你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帖子内容

不好意思给忘了,那楼主修好了吗?是哪里地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南桥有风险啊?要是出问题不亮了,到时候就说不清了,客户肯定不乐意啊,因为之前机器是可以点亮的, ...

做南桥有风险你就跟顾客报风险嘛,顾客接受就做,不接受就不做嘛。这有什么,难道有风险就都不做了吗?

网友:
I also recommend that you brush BIOS

网友:
i will search bios and upload to you

网友:
这个没图纸,很难修,建议南桥,很多机器貌似没有引导设备就会自动进BIOS

网友J:
遇到过有些机器检测不到硬盘会自动进入BIOS

网友:
sony的机器bios不好找啊

网友K:
看样子只有刷BIOS一条路可走了啊,象是疑难杂症哦

网友:
好像我有这个机器~晚上下班去看看型号

网友L:
LZ把机型号板号这些写出来说不定同行手里会有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L:
LZ把机型号板号这些写出来说不定同行手里会有这个BIOS

不是吧!我上次的照片中不是有它的型号吗,不过感谢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样子只有刷BIOS一条路可走了啊,象是疑难杂症哦

就是感觉很奇怪啊,疑难杂症到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过有些机器检测不到硬盘会自动进入BIOS

比如ASUS吧!其它机器遇到的还真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