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 主板 zx-i945lm4 跑39

楼主(2014-01-04):
一块杂牌 主板 zx-i945lm4 跑39。 查各电压都正常 就是跑到39停。

网友:
内在问题或北桥问题

网友:
刷BIOS按压南北桥

网友:
查内存两个总线的电压,应该都是3.3V!!!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网友:
且看这厮如何把这板来废

付吕剑武 -2 文明用语

网友:
个人感觉你可以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  看看内存电压 时钟

就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