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电脑主板

楼主(2014-01-04):
索尼笔记本sve1412c2s主板坏了不知道那个朋友把我主板(连接usb的插头)焊坏了导致usb变不能用了,结果我拿到维修店后被告知什么cpu那个什么膏的涂太多了直接给烧了宣布死亡?有大神还能妙手回春吗?或者换快块主板需要多少大洋

网友:
有的可以加 308688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网友:
现在是不能亮了 还是USB 不能用了

网友:
USB不能用 罪魁祸首就是usb开始的。我朋友拆进去瞎搞给搞坏了 本来可以开机的现在不行了。拿去维修的说 spu什么膏涂多了烧了

网友:
你在哪里的

网友A:
楼主太不专业了,说得很不清楚,没看明白,你是不是被忽悠了啊?

网友:
不清楚,不明白

网友:
我温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不专业了,说得很不清楚,没看明白,你是不是被忽悠了啊?

首先是我的USB插头不灵还是怎么了不知道  我朋友借去用  然后他就自己拿强制拆进去 准备修好的 谁知道越修就越差 把那个连接的线直接给焊的掉下来  我气的就把笔记本给砸了  结果他不知道从那里又从新买了一套外壳跟显示屏 就那样一装 还能开机 就是没有wiri信号  接着他又是一顿折腾  笔记本又开不了了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拿笔记本去一个熟悉的维修电脑店维修  他说那个什么cpu涂硅胶太多了 把cpu给弄烧了  要换也麻烦 叫我直接扔了 不用修了  后来 我又拿到一家不认识的店铺   那两个说修不合算还是换一块主板算了 说修主板很贵什么来着

网友:
这个只能看看,不太懂

网友:
因为硅脂烧CPU的还真是少见。你不是被忽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