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MOS电池信息

楼主(2014-01-04):
有很多台IBM X201COMS电池放电就亮了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COMS电池放电应该是清除了BIOS里面的COMS的RAM程序,但是我查看了很多不同笔记本的电路图纸,发现COMS 就仅仅是一个RTC两条线的电路,供给桥来保存时间      但是这两条线与BIOS都是不通的阿,也不到BIOS里面去    这么COMS的信息是保存在哪里的阿     ????     求分析  求分析    坐等大神回复    !!!

网友A:
南桥是干撒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干撒吃的。。、、

我不是都说了吗,COMS是RTC电路两条线直接供电到桥{南桥}保存时间,但是COMS信息保存在BIOS里的RAM里   但是COMS与BIOS不通,怎么放电就清除了BIOS里的RAM的COMS信息     你知道,就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是干撒吃的。。、、

说得很精辟

网友B:
它和南桥密接   放电相当于给南桥初始化吧   我也说不清    不对不要喷我

网友:
不知道,新手学习中

网友C:
同求答案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一下,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答案  期待高手解答

坐等大神了     祈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和南桥密接   放电相当于给南桥初始化吧   我也说不清    不对不要喷我

恩     是这样的      只是有点纠结吧

网友:
你可以拔掉主电池和电源测下COMS各引脚电压,理论上应该有一只脚上有电压的

网友:
该去迅维培训下

网友:
这个故障是bios中的微码没有更新造成的,我发过一个帖子,可以看下

网友:
COMS放电就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放电是为了给南桥复位

网友(2017-09-25):
同求答案  期待高手解答zzzz。。。。。。。。。。

网友(2023-10-01):
对新一点的intel电脑来说,bios电池放电,只是为了复位RTCRST#和SRTCRST
RTCRST#是用来复位PCH内部RTC寄存器的,而SRTCRST是用来重置英特管理引擎(ME)的,这两个信号异常引起的故障现象也不一样,首先RTCRST#异常引起的故障是不触发,而SRTCRST#出现异常会导致平台进入不确定的状态,产生不了SLP_A#。
   只有很老的电脑的bios,才会映射一些bios里面的设定值到南桥里面的RAM中,只要bios电池维持合适的电压就不会消失。新生代的电脑的bios容量都很大(8~64MBYTE),现在对bios内容的修改都是直接作用的bios芯片的特定字节去了,放电也无法恢复。比如大部分电脑的双显卡/独显直连模式设置,UEFI/Legacy模式切换,硬盘SATA/RAID模式设置等等重要内容都是无法通过放电恢复出厂设置的。所以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电脑的bios坏了,重新刷又满血复活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