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楼主(2014-01-04):
华硕P5KPL  描述  不跑码
原因  CPU供电不出
发现  CPU供电IC(控制场管的)不正常   奇怪的是   手头上有一个一样的板  我把那个IC换过来 也是一样的    我量了一下IC的一个脚   表笔点一下  电就出来了    我再吹一下   就基本稳定了   触发后CPU供电正常    但有时候触发后 会先不跑码  两秒后正常输出CPU供电
   请问各位高手   这IC的定义

网友:
要么没焊好,要么外围电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说讲的,可能是你的供电管理IC相应引脚存在虚焊,表笔点一下某一引脚电压就出来了,这是芯片外围元器件存在不良现象。

网友:
好像是虚汗了   拔起来再贴回去故障应该排除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专用EPU芯片? 要找点位图才能知道它的定义

网友:
要不是芯片虚焊,那就是外围元器件存在不良什么的。

网友:
芯片虚焊

网友A:
这主板开启脚和FB脚电阻很多不良,请注意检测,芯片坏少见。

网友:
旁边全焊一边试试了

网友:
主板已经给客户了   没有反映不良情况
应该是外围的   虽然我技术不好   但焊接那种芯片  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我点的那一个脚  电压是1.8V  跑这个1.8V的脚  是直接一条线连到那个16脚小IC(CPU供电IC那个位置)    那边没问题
所以 我想的就是  根本不是那个IC的问题   我点了那个脚的时候电压就出来了  也许这只是巧合

网友:
华硕P5系列CPU供电用的那个T43的双二极管不是经常出问题吗?楼主可能吹CPU供电IC时吹到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开启脚和FB脚电阻很多不良,请注意检测,芯片坏少见。

版主说的很对,这个开启和FB脚电阻不良也会影响其本身的正常阻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