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 A84S K43SV REV3.0开机反复启动4~5次亮机

楼主(2014-01-04):
刷左边USB口BIOS好了!大家注意一下~

K43SJ a84s k43sv rev3.0.part1.rar

K43SJ a84s k43sv rev3.0.part2.rar

网友:
是哪一个?

网友(2014-02-16):
楼主能上个图呀

网友:
不是只有一个bios的吗

网友A:
LZ 里面有个USB 3.0是什么意思呀   求解呀  那个也可以刷?  不是就一个BIOS吗

网友:
多谢LZ的BIOS  我找到了 是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那种MCU  程序  25LD512的  刷了就OK  万分感谢

网友:
IO旁边那个吗?

网友:
着速度  这么着慢慢阿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A:
LZ 里面有个USB 3.0是什么意思呀   求解呀  那个也可以刷?  不是就一个BIOS吗

左边USB口附近有个窄八角的芯片,里面有质料

网友:
正发愁呢,机器开机好几次才亮,都不知道修哪里了,感谢楼主分享,长知识了。原来都没注意那有个资料芯片。

网友:
是USB 3.0的BISO吗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 !

网友:
没有下载分 真难过国!!!!!!

网友:
怎么我主板上没有看到,难道没装?是4显存的K43SV REV3.0

网友:
下载了一个打不开 下载第2个没够分 怎么办

网友:
楼主 我没积分下载。能在Q上传给我麽。麻烦你了 282528477

网友:
左侧USB是3.0的吧

网友B:
我的板子两个都刷了还没好,正发愁呢!

网友:
亲,有图纸吗,求一个

网友(2014-04-23):
这个刷了能好吗

网友:
积分不够了  靠  真是急人呀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BIOS呀

网友(2014-06-05):
刷可可以用。,

网友:
是哪个BIOS   是不是USB那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下载来试一下,这个bios是干吗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两个都刷了还没好,正发愁呢!

换一个bios芯片就会好了,我的也是说了不好,换一个拆机的bios芯片刷上就不掉了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LZ 里面有个USB 3.0是什么意思呀   求解呀  那个也可以刷?  不是就一个BIOS吗

是 USB3.0 的程序 没有程序 USB 就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刚下载下来 刷了真的好了 如果不好 可以测一下USB3.0 的供电 信号什么的 正常吗

网友C:
下载下来  打不开  骗了我10分

JLI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下来  打不开  骗了我10分

分卷解压,两个一起下了才能打开

网友D:
楼主牛逼,我的今天刷了,果然好了,usb3.0附近的一个pm25开头的8脚芯片,刷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刷了也不行

网友(2014-09-25):
找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2014-10-27):
我也碰到了 下载下来验证一下

网友:
文件损坏了 ,打不开,大家别上当,楼主骗分的

网友(2014-12-22):
4.1的有吗,刷了3.0的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逼,我的今天刷了,果然好了,usb3.0附近的一个pm25开头的8脚芯片,刷了就好了,,,

我找半天也没找到那个USB的BIOS,

网友(2015-01-26):
是不是真的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下来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刷了asm104x,USB3.0外置芯片的固件,故障马上消除。有同样问题的可以试试。楼主就是没上刷固件工具,我来补全,工具和固件一起打包了。

usb3.0芯片 刷新固件.rar

固件,工具

网友(点评):
我的机子是ASUS K43SJ开机重启三四次才能正常开机,这个一刷就解决了,而且自带刷机工具,运行刷机工具全自动,两块钱没白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