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T中这些怎么理解,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4-01-04):
比如这个,sep,ptm,tid,scu,err,p1,p2,p3,p4
这些流程怎么看,谁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只看PTM,要记一下

网友A:
合并优化一下 ARCO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这些参数什么意思不明白,想自己添加一个不懂得怎么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并优化一下 ARCO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些参数什么意思不明白,想自己添加一个不懂得怎么添加,罗老师能不能说说
sep,ptm,tid,scu,err,p1,p2,p3,p4这些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