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370主板维修

楼主(2014-01-04):
前些天接到一块370板卡,从表面观察发现网卡口后烧坏的现象,把烧焦的地方挖掉,通电后,发现主板不工作。开始怀疑网卡口那里有烧坏的地方,拆掉网卡后依旧,随后怀疑南桥,换后还是一样,。。,,查查查  。。。。无语了,  发现主板上有一电感无电压,因为没有假负载,所以才找到,这个电路是,1575控制,  查无供电,发现供电端的板层有短线,接上有,能跑数,    跑到382F不动  也无显示,  这块板的跑数和主板不一样,   不插内存跑28,喇叭会报警,,,现在没法子了,只好请讯维的老大帮忙,希望他们能弄出点结果,

网友:
学习中等大师解答

网友:
这种主板,很少能碰到,不知道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
是不是跟你拆了网卡有关呢?换个网卡上去试试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管,有没有接地的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期待LZ解答。这种板我也没修过,

网友:
没修过,也帮不了你

网友:
按时序查。不然没头绪

网友:
整个板子发一下,是工控机主板么

网友:
2f应该到读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解答。

每个贴子都可以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