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晶振好坏

楼主(2014-01-04):
晶振有压差就能确定晶振是好的吗?请高手们指点怎么测量晶振好坏。

网友A:
不能完全确定晶振好坏,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测量后会告诉你它的跳动频率,如果测量结果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确定晶振好坏,最好用示波器。

哦,原来是这样,可惜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晶振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把万能表调到蜂鸣档,一端接地,一端接触它,它也会有跳变,开机,我这2天修到了2片这样的板子----这个主要是班子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情况下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焊或南桥挂了,当然先排除晶振是否存问题,有压差不代表起振,得用示波器看。不过你可以换一颗晶振就可以排除啦

网友:
我觉得最快的方法还是换一个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示波器吧

网友:
可能要借助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测试是否与其标注的频率相符合

网友:
用示波器撒,没有的法,那你就换一个试一试撒

网友: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示波器测啊,不过可以大概的测电压,一端是另一端的一半电压。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