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

楼主(2014-01-05):
一清华方显示器,故障现象为有拖尾,而且反应速度很慢,有点模糊,请问这是哪部份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的,再来硬的。。屏线换个试验。

网友:
你是不是说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拖尾的话,基本是屏的问题,是不是在用的时候突然就拖尾了,用点屏工具试一下

网友:
拖尾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我们这的师傅就没修好过。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大点  上个图看看

网友A:
VGH电压飞线到Y1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查查看!!!

网友:
要先把问题点找到,系统和屏都有可能。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你说的是鼠标拖尾吗,如果是就是屏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屏问题,图

网友:
这种像屏问题多一点,拖尾的的修过一次

网友:
代换来排除 没有绝对的

网友:
图像反应慢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屏的主控问题~

也遇到一次 屏坏了 左边还好 右边就出现拖影~

网友:
建议你查下14级分压电阻的阻值和电压。这个如果有一点点偏差就会画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电压飞线到Y1看看

这个不太好搞,不小心就把玻璃就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