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复位之后的问题

楼主(2014-01-05):
求大神给讲解下 一般机器 CPU复位之后的时序  不明白的不要灌水谢谢 真心求教

网友A:
时序就是指到CPU复位就结束了,何来CPU复位之后的时序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就是指到CPU复位就结束了,何来CPU复位之后的时序一说?

哦哦 知道了 有人告诉我 CPU复位之后的问题不好修 说CPU复位之前的好修

网友:
学修本要一点一点来,,你先能把复位前修个七八层,再考虑复位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