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05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4-01-05):
七彩虹AM3的板,内存3.3断线修过,客户说后来又进水,但无明显进水痕迹。诊断卡灯全都不亮。上CPU有核心电压,开始按压74ACT08时CLK灯闪一下,以为虚焊,加焊没用,后来发现它不影响触发,也不知到具体用途,干脆先拆掉不装…内存供电那里有两个Rt8105、mos管、电感、电容…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给内存供电的(谁能给个图文说明,讲解一下?)内存供电有一个1.6v(电压表电不足),另一个没有。对比了两组场管对地阻止差不多,对比电压发现好的那一组,下管有个7.8V电压上管有两个脚是5V…有问题的那一组上管只有一个5V电压,下管三脚都无电压…拆掉无电压那组附近的RT8105偶然发现FRAM灯和clk灯亮了,后来不小心碰了下什么,感觉MOS管冒烟了,心喜,以为找到问题了,直接把那两个馆换了,RT8105找了个RT9124代替。上电,没想到诊断卡灯还是不亮。又发现北桥旁边有两个电容,一个有1.8V,另一个没有,北桥旁边也有个MOS管,三脚都有电压………………说了这么多信息,有没高手看出问题了,指教下

网友:
看晶振起来了没

网友:
AMD芯片组,供电时序  内存 cpu 桥 总线 时钟 复位 bios 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好的那一组有5V 5V 1.6V  1.6V 0V 7.8V,坏的那组只有一个5V其余全是0V。。。

查下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诊断卡的IRDY和CLK有5V电压,微弱光,没有正常亮,诊断卡是好的,如果板子是好的,这两个灯电压多少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MOS管冒烟 ,可以先查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再换场馆本身的,如果是内存供电上管击穿短路的话,下管也 ...

MOS管好的那一组有5V 5V 1.6V  1.6V 0V 7.8V,坏的那组只有一个5V其余全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MOS管冒烟 ,可以先查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再换场馆本身的,如果是内存供电上管击穿短路的话,下管也 ...

那桥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桥旁边电容有1.8V,另一个没有电压,跟MOS管连在一起,MOS管换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有核心供电的话看时钟

这里CPU有核心电压的话,只能代表管理IC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的内存,拆RT8105时,FRAME 和CLK灯亮过,后来不小心RT8105某个脚对地短了下吧,一个内存MOS管冒烟, ...

内存MOS管冒烟 ,可以先查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再换场馆本身的,如果是内存供电上管击穿短路的话,下管也要更换的,AMD主板的上电时序是 桥供电正常后,CPU核心电压才会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主板只有内存供电,别供电没有,先查cPU供电,

DDR3的内存,拆RT8105时,FRAME 和CLK灯亮过,后来不小心RT8105某个脚对地短了下吧,一个内存MOS管冒烟,换MOS管,灯也不亮了。。。。。。。还在研究,内存和桥供电还不是很懂,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主板只有内存供电,别供电没有,先查cPU供电,

CPU供电有啊,核心电压也有,内存供电肯定有问题,桥旁边有两个电容,一个有1.8V,另一个没有 七彩虹C.A880T D3 V15的板子

网友C:
CPU有核心供电的话看时钟

网友D:
你主板只有内存供电,别供电没有,先查cPU供电,

网友: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