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G31-m7 te usb和ps2不能用

楼主(2014-01-05):
如题 接到一块映泰G31-m7 te 的主板
客户反应  usb和ps2不能用
上U和内存开机 的确不能用
检查 usb5v  ps2周边电阻 正常
后面板usb阻值正常
内存打阻值卡 阻值正常
其他供电都正常
刷bios后还是一样不能用  usb和ps2
换同等i/o也还是不能用 usb和ps2
求高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主板架构,PS应该是IO芯处管理的吧!USB有些是南桥管理的,查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看看主板的构架,看看它们是南桥直接控制还是由I/O来控制的,了解后,后续才好针对性的维修测试。

网友:
直接弄南桥吧

网友:
usb和ps2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是其时钟不对,查时钟发生器,时钟对查SDA和SCL与南桥之间是否断线,没断,南桥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把ps2  旁电容拿掉看看。
   io换了还不能用,难不成ps2不有io管,  哪就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 问题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