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C 开机不亮

楼主(2014-01-05):
有台华硕 版号 K42JC REV2.2 开机电流跑的1.5左右 。看似不过显卡 。可是换个显卡还是一样的。 BIOS也刷过了。 求师傅们给个思路。

网友:
像这种机器我从来都是换板

网友:
论坛里说K42J 的高手们说换显卡供电和MOS管及电感就会好,又有人说是反馈电阻问题。但我曾换过一台的但没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机问题多多

网友:
有没有试过内存是不是好的`我昨天搞了一台是内存问题

网友:
量一下是否所有电压都有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也是这样。。。显卡,BIOS,桥都换了。。一样。。最后还是放弃了。。。亏了120进去。。。论坛说的我都试了。。一样

网友:
你可以抓下波,看内存过了没有。确定故障点

网友:
这个机搞了几个,没有搞好过。真的不好修

网友:
BIOS至少得着3个来刷

网友:
过不了CPU......

网友:
论坛里有个贴。。。你找下   K42系列的。。。。跟你这个现象很相似。。。不是桥问题。是一个供电的电阻的问题。。。你找下。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故障和你的一样 最后换一个三星的内存就行了 其他的内存都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要查图纸了,需要充分的耐心哦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有没有开始跑

网友:
对与难修的机器  给客户讲好换板速度快  不然很浪费时间

网友:
是呀,有维修价值就修修,没有直接换,都这么混了,技术不是钱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过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CPU 电压是不是从1.15掉到0.8V,如果是的不是桥和BIOS的问题,已经就是这机器的通病了,不好搞。

网友:
这个机器AMD的吧!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看到华硕K**的机子头就大,真不好搞,BIOS/桥容易出问题,换了桥BIOS还一定要刷得对,刷不对也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