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做不上系统 安装到一半报错然后重启

楼主(2014-01-05):
联想Thinkpad E40做不上系统 安装到一半报错然后重启  遇到两台故障一样 机型一样  I3 ATI独显 没有头绪了

网友:
换硬盘和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做的什么系统?直接装win7.。。。

网友:
装纯净版系统试一试。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在PE下硬装系统。。。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下CPU试试

网友:
联想Thinkpad E系列的很多都是在装系统认硬件驱动的时候手动把驱动都去掉,就留一个网卡驱动!等装好进系统用驱动精灵装其他驱动!

网友:
试下安装版的系统看下。。。实在不行把bios给换了。只是个人意见。。。不喜勿喷

网友:
E40散热片,显卡的故障比较多。不过还是要先排除一下系统版本,先不要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