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屏是30针双八位。屛线是软排线的。

楼主(2014-01-05):
请教一个问题。屏是30针双八位。屛线是软排线的。
驱动板坏了。
我用屛线接口是插针的那种驱动板代换可以不?
当然屛线也要换成插针的。
问题
驱动

网友:
乐华 NTA91B 通用驱动板(出场自带19宽)

网友:
看屏型号支持吗

网友:
屏线换也换了

网友:
应该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