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坑嗲

楼主(2014-01-05):
ACER 4736ZG,为开机掉电,从最简单排除啦,抱着散热不良过热可能导致掉电的想法清理了一下机器,果然,不掉电了,不用说了,就是散热不良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啊,怀疑是不是充放电电路问题,测了一下那几个场馆都正常啊,到论坛查了一下,说是CPU背后那个大电容的通病,想一下,果断把那个大电容拆掉,然后把买来的330的电容换了4个上去,晕开机电流停在0.6左右了,想想是不是电容功率不够啊,又接多两个上去,晕,还是不行啊,失望,难道要换原装的大电容,有卖吗????好像没啊,料板又找不到,晕哦,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么?求大师们指教指教啊、

网友:
你是不是没装好呀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啊` 原装的大电容也有的卖啊` 你看看是不是你接的330电容没有焊好

网友:
应该是你大电容没弄好 按照你的描述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没装好,我以前把大电容拆了,装两个330的都可以,

网友:
动手维修之后发现和原来状态不一样了,主要检查自己动手过的地方。。。

网友:
330电容已经换过n回了,没有你说的现象啊。还是你没换好吧

网友:
一般都是拆掉大电容后 直接换上6个330的

网友:
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楼主检查下是不是大电容没焊好,

网友:
换的电容没有弄好或有问题,再者可能是拆大电容时候把CPU座弄虚拉。细心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没装好,我以前把大电容拆了,装两个330的都可以,

你吹吧。。。真心不想拆穿你。。。换两个就好?最少都六个啦

网友:
楼主在检查一下你的维修过程吧,这个NEC应该是百试百灵的!

网友:
还是你的电容没有换好,

网友:
你是不是电容没焊对啊? 我 也照着改过 么有问题啊!

网友:
干活不仔细,呵呵!肯定你把哪儿动了,弄不对了!330六个足够了!

网友:
肯定是电容没装好,4个电容够用了。

网友:
仔细检查你动过那把

网友:
CPu背面的大电容吧,换4个330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