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一网线,XP能上网WIN7上不去

楼主(2014-01-05):
光纤20M,下面接个路由器,然后用24口TP交换机分到各个房间,现在情况是有个房间的网线,用XP系统插上线就可以上网,但是WIN7系统不能上,网络提示无连接出现黄色感叹号,但是Ipv4能获取的ip地址,数据能收到也能发送,就是无法上网,把Ipv4手动指定IP,DNS,也是一样不能上网,但是换XP系统本本插上去就能上网了,现在不明白:网络提示无连接,出现黄色感叹号,应该能是网线不通吧,那为啥还能获取到IP和DNS,而且数据也能收到和发送,WIN7本确定没有问题,换到单位网线能上,从装网卡驱动,问题如故!求大师解决!

网友:
网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本地连接的IP地址改自动看如何?

网友:
插上网线后重启电脑

网友:
你先用手动获取,尝试拼下路由器,如果不同,就是网卡或则网线的问题,如果通,那就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或者防火墙拒绝啦,,提示本地连接连接上有黄感叹号是无法使用外网或者是DNS的问题

网友:
先看下网卡驱动,如果问题依旧,就进路由器填个备用DNS

网友:
看看你还系统后DNS变没有,网卡的MAC地址变没有?

网友(2014-03-16):
设置下网卡 速率看看呢

网友(2014-05-04):
盗版Win7会出现这种问题,换系统

网友:
有时要重装系统才行

网友:
如果确认系统没有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网络环境的设置,设成家庭或者办公网络试试看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指定IP DNS正确都会好的,换在其他接口试试不行系统重装应该会好吧

网友:
   只能怀疑是网线水晶头有问题,,,重新接个水晶头吧!  解决问题 尖叫一下

网友:
网线水晶头没接好,重接或换一根网线就能解决

网友:
网线有多长?换一条试试。

网友:
ping网关,如果网关通,则说明电脑到路由器没问题,如果不通,查配置的地址,驱动等,再ping外网IP地址(应该有一个外网出口的地址,就是公网地址),如果都通、则可能是DNS的问题。如果ping公网地址不通,差路由器的配置,一级一级排查。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如果ip地址占用了,也会出现上不去网的情况,也可以找一个没有使用的IP地址换着试下,多半的可能是IP地址占用。

网友: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路由里限制了  或者是WIN7那个本的协议不对

网友:
在房间接一个路由器,设二级路由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路由器分配IP或者是你的网卡有问题

网友(2014-06-04):
网卡驱动可能不匹配,曾经碰到过联想的电脑,网卡驱动装好了后不能上网,后来用的微信主板的驱动打上去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