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1-05):
刚接手的时候是,能装系统,用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死机,重启后提示认不到,后面多试了几次在PE下有时能认硬盘,分完区,想装系统 的时候提示没硬盘。

网友:
我们上次接到学校的一批联想机子,主板,硬盘写保护了,换了硬盘也是装不进去。硬盘装好chost放进去也不行。。但是直接装好盘的系统放进去可以用,找个原版直接装好系统再放进去看看

网友:
我是来刷分的。。。

飞流一刀 -20 严禁灌水,明目张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换硬盘试试了

网友:
硬盘换过几个都一样

网友:
换个硬盘先试下

网友:
硬盘接口可能性大

网友:
在光驱位接上硬盘也一样,刚才试过加焊南桥,故障依旧,进PE能开始能认硬盘,点分区卡了一下,后硬盘又认不到了

网友:
估计要换个南桥看看  小小的建议哈

网友:
我倒是觉得好像是硬盘供电不稳!你可以看看 硬盘供电电路那块!可以从最简单的换掉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就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就是里面的接口接处不良。你给硬盘下面垫个东西看下。

网友A:
第一步换个好硬盘试下。
第二步检查接口是否接触良好,硬盘和接口是否连接紧密。
第三步测量硬盘供电、接地是否正常。
第四步更换偶合电容。
第五步加焊、更换南桥。
第六步换人。
第七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换个好硬盘试下。
第二步检查接口是否接触良好,硬盘和接口是否连接紧密。
第三步测量硬盘供电、接 ...

我在光盘位装了硬盘也一样,那跟接口应该没关系,硬盘换了几个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