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11 12代硬盘不认盘或扫描一会全不!

楼主(2014-01-05):
这种盘一般G表清除下就可以正常认盘,弄数据就不用说了

网友:
这么简单吗

网友:
还是跑下F级吧

网友:
跑F级是什么意思。求大侠指点

网友:
F级应该是指的f级的自校准,但11,12代没有额

网友:
.11 .12跑F级太强焊了

网友:
G表溢出了

网友:
首先,K11、K12是没有F级自校准一说的,这个说法只是基于K10之前的盘。对于楼主描述的故障,有一些是ST盘的通病,如果要数据恢复,楼主可以尝试在F3下用命令修复下看看效果。

网友:
next F3 command to see the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