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怎么买电容?

楼主(2014-01-05):
显示器用的大电容一般都是450V 100uf 还是1000uf?我应该怎么买?

网友:
450V 100UF  400V 150UF   450V 120UF  400V 180UF  前面两个常用

网友:
100UF的电容就行 还有120的

网友A:
在废板上拆,干嘛还买呀,废物利用

网友B:
大电容,爆的真心不多,从废板拆就行了,一般16V1000,25V1000,35V1000,10V1000,6.3V1000用的比较多。

网友:
什么样型号就买什么样子的

网友:
液晶的,100U就行了,,

网友:
450V的100UF和120UF 150UF都能互相代换,坏的也不多。25V1000UF的坏的较多

网友:
买容量大的,大的多不了几个钱。我觉得大的保险些。

网友:
电容都一样多买点 用的时候方便

网友:
买容量大的,好点。

网友:
当然是容值比原先的大点好

网友:
100或120.150容量别差百分之20

网友:
我买的就是400V120UF    25V470是小一点的    25v1000是大一点的    还有16V1000

网友:
我这里有450V100UF,6.3V1000UF,6.3V1800UF,10V1000UF,25V330UF,25V470UF,25V680UF,25V1000UF,35V470UF,16V1000UF,16V2200UF.平时用到哪个就使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废板上拆,干嘛还买呀,废物利用

你那是 ,维修量小,多了你从哪里拆,再就是一个电容才几毛钱,还不够找的功夫,

网友:
25v 1000     35V 470    50V 47 ,就这三种  所有显示器,通杀........

网友:
次级通常我都是换25V 1000UF   要不就470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爆的真心不多,从废板拆就行了,一般16V1000,25V1000,35V1000,10V1000,6.3V1000用的比较多。

顶一下

网友:
一般显示器用25v1000,35v220,400v100就行。主板用10v1000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