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CRT显示器 sync master 788df 出现数条白色横纹

楼主(2014-01-05):
三星 CRT显示器 sync  master 788df 出现数条白色横纹,能修吗?是质量问题吗?黑色背景下最明显,别的背景下都没那么明显

网友A:
能修,,行回扫线,可能是视放出问题,可以调一下高压包的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行回扫线,可能是视放出问题,可以调一下高压包的阳极

这是场回扫线吧!!!场消隐电路或像管老化了吧!

网友:
都出现回扫线了,调高压包,或者视放电容容量减少了。

网友:
没学过修CRT显示器,不过再在这种显示器也少了

网友:
调高压包是没用的,正常的一个CRT显示器只要高压包是好的没有人拆开过调过就不会亮度太高,应该是G1电压太高了,查G1电压。三星的大多都是100K电阻坏。

网友:
测一下G1电压多少正常为负40-负50V左右,

网友:
回扫线,,变度过高或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扫线问题比较难修.

网友:
如果行供电正常,应该是负150V电压到G1的电路有问题。
常见:G1限流电阻开路、变质,或负150V整流滤波电容坏。
不要随意调节FBT的G1 G2电压。

网友:
应该是视放电路有电容容量变小

网友:
好修理?G1 G2的问题?量一下就知j

网友(2014-02-17):
调低高压包加速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