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笔记本蓝屏问题!

楼主(2014-01-05):
东芝笔记本,开机进可以进系统,运行一会儿就蓝屏,死机!网上查,网友说是CPU座下面的NEC电容问题,就网购了2个NEC电容回来换上,换了一天左右又蓝屏,死机,还花屏!就再网购了几个钽,换6个6V330UF的钽电容,代换上。还是一样,进系统运行一会儿就蓝屏。蓝屏完了,重启就有点小花屏,现在再重启就不显示(主板有工作,CPU有发热),过一会儿泠机再开又可以进系统运行一会儿,就会再蓝屏!   修了,都修晕了。现在NEC换过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会不会是独显的问题?求高手帮帮我!!!在线等你们!!

网友:
换4个330电容试下

网友:
换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多半显卡这个方向的问题,尤其是显卡的温度,有没有加铜片。显存是否虚焊。再就是换显卡。

网友:
还有就是内存也要注意

网友:
全部的配件都换过了,内存,硬盘,其他都不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大家都是是按通病处理,可是我也按通病,解决不了。所以,我想请教大家!NEC 0E907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都这么这么修过了,肯定不是NEC电容的问题了,看看内存等等换换看吧

网友:
晕都没有高手帮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