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B450,wif开关打到on,系统3秒钟自动掉电

楼主(2014-01-05):
理想B450,wif开关打到on,系统3秒钟自动掉电。无法重新开机(不加电)。
打到off,断开电源,反复按开机键,再插电可以开机。
但是只要wifi开关打到on,一定故障。
求大神帮忙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A:
你把无线网卡22脚用胶布屏蔽掉,开关开到0ff,这样wif就被强制开启了,试试呗

网友:
是不是你的网卡搞混了,联想要用原装网卡的部分机子。或是EC 的WIFI OFF脚位电压不对

网友:
不关网卡的事情,网卡已经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无线网卡22脚用胶布屏蔽掉,开关开到0ff,这样wif就被强制开启了,试试呗

屏蔽20脚之后,网络正常启用,谢谢。

大神能否告诉我,这个开关怎么影响道开机。。。。。

网友(点评):
wif是ec控制的,可能ec不良,是20脚啊,这个经常弄混,不好意思。反正现在能用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