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1600AAJS 时认时不认,能认时能正常使用,详细请看下面。

楼主(2014-01-05):
这个硬盘客户来时说,要启动好多回才能进入系统,我看了一下确实,进系统后我用软件看了一下SMART报告没有任何问题,用MHDD扫描硬盘磁介质跟新的一样的,没有任何问题。每次上电时硬盘电机转动正常,有自检过程,听声音的。
  我加焊了一下那个BGA芯片 无果
  我换了一下晶振也无果,没有办法了。求助,是什么问题啊。
  排除接触性问题,都试过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 硬盘都修

网友:
硬盘这个只能玩玩修不了,羡慕啊

网友:
    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有图讲解的很细致谢谢您的无私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320G的黑盘,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只要认到,一直用就没有问题,第二天,又不认,没有找到原因,看来有通病,有解决的给说一下

网友:
重刷一下固件试试,是不是模块有问题,还是固件区问题~~~

网友:
固件问题吧   直接通刷跑SF不就好了!

网友:
看到硬盘我都不接了,不会修啊

网友:
求帮助啊。

网友A:
我帮别人换一个也是这样有时认盘有时认不了

网友:
做南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别人换一个也是这样有时认盘有时认不了

能认是不是就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是啊,返修了,刚拿 货的

网友:
这种硬盘有这通病,应该是固件问题,建议低格固件区重新回写固件,遇坏固件修复

网友:
也可找个同微码的11模块来写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期待LZ解决过程。

网友: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固件存在问题,我以前修好过一个时认时不认的盘,不过数据就很难了,用P***或M***可以取数据,买不起。。。

网友:
没有壹加壹等于二的简单答案,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楼上那么多人给你参考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