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开机嘟嘟嘟嘟嘟5声报警,已解决

楼主(2014-01-05):
      今天接台 DELL 1320 ATI 4330 独显,开机报警嘟嘟嘟嘟嘟5声,无显,有时开机一分不到还掉电重启。
      拔内存报嘟嘟倆声,不掉电,感觉应该是到显卡了,LPC 上有几段波,量显卡供电,时钟,晶振,偶合电容,都正常,在论坛看了一下,有好多这个问题,有说加焊晶振好的,有说加焊时钟芯片好的,可我的这些都正常啊。 好几个说加焊显卡不好,没办法,我汗一下试试吧,没想到我加焊一下好了,看看得自己尝试才行,不能只听别人说, 以上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DELL 好几款15.6的都这样

网友:
是啊。试试才知道啊

网友:
虚焊看来,按自己思路走走先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或者北桥

网友:
这个是INTEL的独显的板子,5声报警一般都是独显的问题了。楼主下次再遇到就秒杀了

网友:
遇到m5030的这问题多

网友:
我的遇到是摔过的机器,但开机电流只到0.87左右,再也不走了。还要查找中

网友:
焊看来,按自己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