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4 WIFI一直选取网络

楼主(2014-01-05):
有无线网卡地址,无线的开关也不是灰色,就是搜索不到网络,一直在选取网络
后面跟着菊花。这个问题检查哪里?
iPhone
WiFi

网友:
应该是WIFI模块坏了,不一定都是没有WIFI地址的才是WIFI坏的

网友:
通病故障....不解释..因我就知道.换了就能好.

网友:
直接更换WIFI模块

网友(2014-02-14):
我遇到一个是通讯CPU脱焊

网友:
模块坏了

网友:
4SWIFI变灰很多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