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掉电

楼主(2014-01-05):
这机器冷机开机能显示宏基界面一股就掉电  多开几次就能正常使用什么问题也没有   有没有什么通病呀   求大神解释啊  谢谢。。。。。。。。

网友A:
感觉好像什么东西虚汗了吧

网友:
刷个BIOS没有?EC的

网友B:
拆到硬盘,多开几次机可以开起来的,开起来后到官网下载V1.24版本的 BIOS刷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什么东西虚汗了吧

应该不是虚汗的原因吧   我都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到硬盘,多开几次机可以开起来的,开起来后到官网下载V1.24版本的 BIOS刷下就OK

BIOS我觉得不太会   但是可以试试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到硬盘,多开几次机可以开起来的,开起来后到官网下载V1.24版本的 BIOS刷下就OK

刷BIOS还是不 行呀    大师怎么破啊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 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 容易坏吗

我刷了好几个BIOS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吧  这个机器还有没有通病呀

网友:
别上来就问通病,新几种估计通病都还没研究出来,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本好像没什么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毛病难修,估计是哪个MOS或者电容不良,但是又会开启来,所以很难搞定

网友D(2014-08-07):
这种问题最蛋疼了,拔掉内存看会不会掉吧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最蛋疼了,拔掉内存看会不会掉吧

是不是觉得有点像你卖给我的那个索尼,哈哈哈!!!

网友:
这机子 后来有修好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我啥刷bios没有效果  感觉是那个滤波电容坏咯

网友:
我的是加电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