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的难题:BIOS不同会导致《独显》供电异常

楼主(2014-01-05):
一台联想B470,拿来故障是通电大短。
配置:二代I3  独显  HM67
故障:大短
检修:查出是GFX供电的上管击穿,相关元件及滤波,更换。
      另外5VA对地阻值很小,是NCP6121问题,更换
      通电后,待机0.01。
      触发,电流0.6-0.7-0.9不变。
      没有GFX供电。
      更换AL3,无果。
      换自己的正常CPU、内存无果。
      刷正确的BIOS,无果。
      再换EC,都没有任何改变。
      从DEBUG接口焊上诊断卡,发现跑码大致如下: ……E4…33  56停住。
      本想换HM67,但感觉既然跑码,PCH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无意中发现,不同的BIOS,有的会让独显供电正常,有的则让独立显卡的供电通电瞬间有电压,很快就没有了。
      原来是独显的供电受控于PCH的DGPU_PWR_EN#,在开机的瞬间,此信号是低,很快就拉升了。

      现在有个疑问: 如果独显损坏会导致跑码卡56或者GFX供电没有吗?

你简直就是在瞎扯淡!什么BIOS会影响显卡电压?你懂时序不?不懂就去迅维学学在发帖!亏你还是铜牌维修客,原来分是这样骗来的。。。

网友:
感觉可能性不大啊,我有个y460不认独显,供电都正常,不知道刷个BIOS行不行

网友(2014-05-06):
这款机子要过内存才开启的吧 ,至于BIOS会影响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4-10-28):
我碰过BIOS里的显卡BIOS不同会造成闪屏,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