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850 不显示

楼主(2014-01-05):
    东芝 L850 独显  板号:PLF/PLR/CSF/CSR DSC MB REV:2.1

机器来的时后是开机的,按大小写键有反应,就是屏不显示(屏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外接也是一样,找问题的时候发现有两个USB 3.0是坏的(里边针全搭到一起了),以为挑开就好,挑开后问题依旧,机器拆开后加热显卡也不行,想刷BIOS又找不到程序,机器现在还是开机不显示,大家帮帮忙,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USB3.0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B:
查屏高压部分.板子有短么

网友C:
外接个显示器啊,按常理大小键能亮,说明主板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USB3.0的控制芯片坏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测试是正常的,我准备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高压部分.板子有短么

屏线拔了外接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个显示器啊,按常理大小键能亮,说明主板在工作

外接不行啊,无反应

网友:
朋友可以吧你备份的bios给我吗。急需

网友(2015-09-15):
请问楼主有没有这个图纸啊,现在修到这机不跑码,没图纸不好弄啊

网友:
L850不知道 倒是碰到L800外接好内接不亮 屛的供电没过去 短接花屏 换显卡好的 论坛也又跟我一样的是换CPU好的 楼主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