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怪问题???

楼主(2014-01-05):
dell n4050 插上BIOS电池电流008不开机 把电池拔掉 自动开机 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滤波电容坏了么 怎么能量出来 供电RTC1 直接到 Q6001  C6003的电容我都换过了 求高手???

网友A:
开关或者桥有问题,把开关拔掉试试

网友B:
你所说的是CMOS电池还是开机电池啊?
不管什么问题你首先得描述清楚的!

网友:
品牌机会自动通电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吧,测测COM电路的管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是CMOS电池还是开机电池啊?
不管什么问题你首先得描述清楚的!

bios电池 你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或者桥有问题,把开关拔掉试试

裸板点的 和开关有什么关系 南桥换过了

网友:
没有遇到的,,岸上COMS电池 不开机 电流008 51125 有点高温

网友:
可以考虑换EC了  自动上电是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RTC工作不正常

网友:
本人也有一台故障,待解决

网友:
换个号的电池 或者换掉RTC场馆

网友C:
你就按到不触发的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按到不触发的来修吧

客户着急 就让他不按COMS电池用了  直接用电源  但是回家说是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