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 一体机 换屏 出现分屏

楼主(2014-01-05):
前几天 修一台  一体机  型号是 联想B325   AMD   独立显卡    故障是屏破 显示只看到光   换屏后出现6分屏   按照修笔记本那样都是加焊显卡了   加焊显卡后海是一样    从新直过海是一样  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了     没有BIOS   刷   后来 一位高人指点   把靠近内存的跳线  帽拔掉就好了    跳线标号为JP4   就是靠近内存槽的

网友:
第一次碰到6 分屏不是显卡问题的  是跳线帽问题

网友A:
第一次听说  谢谢楼主

网友B:
应该是屏的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以后遇到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不会吧,这个跳冒这么特别啊,还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
谁有图纸 看看那个跳线帽是干啥子用的

网友:
以后遇到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  谢谢楼主

呵呵 别客气 你下次碰到就可以 搞定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的码片的问题吧

不是的哦  开始我也想着是码片   但是 新屏型号 完全一样  卖屏的说不是屏的问题    自己换码片 万一不是码片  可能导致屏不保修了还是这样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这个跳冒这么特别啊,还是头一次看到

哈哈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有研究过这个跳冒干嘛用的吗,或者有什么代码没?

网友:
呵呵呵  这个问题以前在老的日立一体机上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