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我无法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4-01-05):
       今天接一台Y470故障现像是 用电池正常显示,用适配器就会暗屏  单独用电池正常 单独用适配器暗屏 先用电池开机正常 再接入适配器 又暗屏  起初以为是主板问题  但最后是换屏好的,虽然是修好了,但搞得我一头雾水,用电池正常 说明屏没问题 啊,但为什么接入适配器就会暗屏   求解。。。。。

网友A:
Y470屏幕是LED背光!背光控制在屏电路板上吧!
用电池公共点电压是12V,用适配器后公共点电压变成19V!背光电路需要公共点电压!原因就在这里!电压高了屏幕的背光电路罢工!

网友:
公共点电压差异!用电池12V,用适配器19V,背光电路电压高了罢工!这个好修!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  电流的关系吧

网友:
暗屏的时候,检测一下LVDS接口的EN、BRI信号是否异常

网友:
LED的屏应该是EN   PWM  以及背光供电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屏码片的问题

网友:
高牙坏了,就会出现电流大啊。

网友:
出了大电流就是这杨

网友:
我也在修这杨的 机器

网友:
我也碰到 过,换屏好了,但是客户不修,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这都行、、、、、领教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跟楼主现象一样的板子,但是最后是EC坏了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单用电池 为了省电 背光自动调节为低亮,这个时侯屏上的LED电路就不需太大的电流 屏能亮,用适配器的时侯,背光高亮这个时侯需要大电流  LED升压电路就摆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70屏幕是LED背光!背光控制在屏电路板上吧!
用电池公共点电压是12V,用适配器后公共点电压变成19V!背 ...

谢谢版主的分析  这故障还是出在屏上是吧,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单用电池 为了省电 背光自动调节为低亮,这个时侯屏上的LED电路就不需太大的电流 屏能亮,用适配器的时侯,背光高亮这个时侯需要大电流  LED升压电路就摆工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我遇到一个Y470这个症状是显卡驱动打错了

网友(2014-11-27):
哈哈。没想到我这个菜鸟也可以出来教教你们,,,用风枪加焊一下屏升压IC就好了。这个机器在我手上是秒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