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1-05):
LCD液晶显示器故障
(1)插上电源线,屏上的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一般坏的元件就是电源口进来的220V保险, 整流桥,400V
     大滤波电容, 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具体那个坏上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这块的问题是比较好修的。
(2)次级(次级也就是造出稳定的直流电输出给高压部分的12V—16V和驱动板的5V)电压不正常,电压忽
     高忽低并伴随着有异响。这种情况一般坏的元件是1初级二次电压上的二极管和相连的电容,2稳压
     的光耦和431。
(3)黑屏或屏闪(开机亮一下就灭)。造成黑屏这种问题的东西就多了,1次级电容鼓包、高压部分的
     电容鼓包,拆开液晶一看就知道的。2高压部分的元件。比如场管、 高压包、 高压芯片附近的元件
     3灯管 4 确定是高压部分的问题,简单的能修就修不能修改个高压板上去,成本也不贵还简单。
(4)液晶能亮就是用着用着就跳出菜单上的画面还有种情况是和黑屏故障一样亮一下或亮一会就灭。这
     都是按键板上的按键或按键板上的小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
(5)白屏和花屏(真真屏坏的除外)。先说白屏吧,1造成白屏的一般是驱动板屏线插口附近的小三条腿
     的场管坏,给屏的5V电过不去。2屏线松动接触不好重插下就好。3屏上的保险坏,这个坏的很少见。
     还有个造成白屏的是液晶屏上的那块电路板某处坏,真要是这块板坏就别修了毕竟这小电路板上的
     元件不好找费时费力又挣不了多少钱,有旧的液晶屏就卖给客户个旧的液晶,没旧的卖给客户个新
     屏,留下的坏液晶当料板。      花屏。这个坏的多的也就是屏线。

     液晶大部分故障也就这些 电容坏造成的故障占30%-40%  高压部分坏造成的故障占30%-40%  其他的
     故障占20%

      第一次写这些将就着看吧。对新手可以看看。

网友A:
你这是原创吗,要是原创,那你可就是大师哦。很多时候电容坏是看不到的,它没包也不漏液。我感觉反正看到输出电压不对,先把相关电容换了再说。很多时候都会好。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希望你再接再厉

网友:
真的谢谢 很有用的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很有用的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原创吗,要是原创,那你可就是大师哦。很多时候电容坏是看不到的,它没包也不漏液。我感觉反正看到输 ...

这些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些吧,我原来是专业修笔记本的后来结了婚回了老家租了个地方,修的笔记本少了,液晶显示器和台式主板竟然多了。电容坏外表没包没漏液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次级电压不稳原因是初级二次电压上的那个50V22UF的电容,这个电容有问题是外表看不出来的。二是有次修个电源板亮一下灭,我把输出给高压板的电断开改了个独立高压板上去还是亮一下灭,这就想到了次级电压上的那4 5个电容,这几个电容也是外表看不出来,换后把独立高压板去掉把断开的高压供电接好这块电源板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