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06输出不正常,改一下电路,让5vsb长期供应5vdual会有什么后遗症?

楼主(2014-01-05):
如下图,7脚在待机状态下应该低,从而5vsb通过p管产生5vdual,触发后7脚升高,5vatx接替5vsb供应5vdual

实际发生故障,65067脚待机输出高,p管截止,5vdual不能产生,导致开机瞬间掉电。如果镊子短接7脚到地,触发后松开镊子可正常开机。
问题是:如果我直接拉低7脚,那么5vsb就会和5vata共同产生5vdual,省了换6506了,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后遗症呢?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后遗症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不会。

网友:
经常改,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呀,经常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呀,经常这样做

谢谢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 就深奥了。有些改了一直用的好好的,有些改了用不了好久就OVER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任何后遗症

是的,短接直接拉低只要7脚对地阻值和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没有出现短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短接直接拉低只要7脚对地阻值和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没有出现短路就行了。

是的,短接直接拉低只要7脚对地阻值正常和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没有出现短路就行。

网友:
最好找找源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