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音箱为什么会有那个电流声?

楼主(2014-01-05):
以前不会的,现在好多机子都会?是怎么了

网友A:
音箱功放出问题了呗,接地不良经常会这样

网友:
离话筒近了吧?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插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箱功放出问题了呗,接地不良经常会这样

新的也是这样。。

网友A:
音箱插上电脑就会有电流声音的,不信你拔掉试试,肯定没有了,电脑断电了的话电流声音会更大

网友:
感觉是电脑接地不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箱插上电脑就会有电流声音的,不信你拔掉试试,肯定没有了,电脑断电了的话电流声音会更大

对,就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这样,怎么解决?

没办法解决,你如果对这些有要求的话,主板声卡要买独立的HIFIY声卡,功放也要买高端的HIFIY功放,因为它们的信号屏蔽性能都很好。

网友:
插座功放都有可能。

网友(2014-02-07):
音箱插头线内部可能折断屏蔽线了。

网友:
电脑主板接地不好